有哪位同行正在修T480板号nm

楼主(2020-12-20):
有哪位同行正在修T480  板号nm-b501 帮忙量一下u23上面两个电阻,腐蚀了,谢谢

网友A:
我明天给你看看,我这有好多这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明天给你看看,我这有好多这板子

好,谢谢,等你量一下阻值

网友:
我有两块板子,晚上回去给你测量发上来

网友B:
通常EC附近的电阻,大部分都是上拉或下拉作用。补10K或者100K分别测试看看,主要测量下电压,是不是有3.3什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常EC附近的电阻,大部分都是上拉或下拉作用。补10K或者100K分别测试看看,主要测量下电压,是不是有3.3什么的

有一个估计是1m  不上电  不好量,小电阻又难找

网友:
搞定了吗?

网友:
下面那个R2391 1M. 上面R2386 100K

网友:
10楼抢先我一步。

网友:
上边100k
下边1M

网友:
专业交换联想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