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M-A BIOS BIN格式

楼主(2020-12-20):
有用的拿去华硕H61M-k BIOS BIN格式

网友:
补充一下 这两份bios都是我自己刷过的 百分百可以用

网友(2021-11-09):
就看看。可以去华硕官网下CAP的BIOS 你拷到U盘里,如果你用的是bin的。也拷到U盘。你主板进bios,里面有个ASUS刷写的程序。你先把官方的cap文件让这个程序先读一下过验证。后面会提示你是否刷写?这时。你把U盘拨出来。把bin文件重命名为官方的cap文件。再点下OK。就强制刷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