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M-A提示CPU电压高了

楼主(2020-12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:
补充一下刷过BIOS了 没用

网友A:
看你也是搞维修的 这个问题都解决不聊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你也是搞维修的 这个问题都解决不聊吗

没解决到 还请指点一下 谢谢

网友:
CPU电压到I/O CPU电压检测脚之间查一查。一般是有电阻变值了。

网友:
这个电压高的不多,应该是电阻变质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  反馈电阻问题!信号名称忘了!

网友:
查I/O周边检测电阻 有惊喜

网友:
电阻监测电阻

网友:
io旁边电阻坏了,之前遇到过,造成检测高的反馈假象

网友:
感谢各位 我去看看 谢谢

网友:
查下这个脚位附近的电阻看看有没有腐蚀痕迹,安装点位更换就行了!点位论坛里有!

网友B:
上个图错了  那个应该是集显电压,这个是CORE的,那个编辑不上去了  看这个!

网友:
Io那里CPU电压检测脚,电阻有问题或者IO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上个图错了  那个应该是集显电压,这个是CORE的,那个编辑不上去了  看这个!

标记位置是空盘 难道是掉点了

网友:
i/o附近检测电压脚电阻变质所致 好像华硕主板容易出这个问题

网友:
楼上皆是正解,

网友:
I/O 上面有几个信号去CPU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标记位置是空盘 难道是掉点了

不可能是空的,FB反馈电阻是不是掉了???  这反馈电阻电路肯定要有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