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宏基ACER LA-B511P BIOS OK

楼主(2020-12-20):
宏基 ACER  ES1-511系列 Z5W1M

主板型号:LA-B511P
机器情况,开机屏幕没有显示,模糊可以屏幕闪动。 风扇正常转动,外接USB 键盘,大小写切换,键盘灯没有亮。
判断是bios 问题

bios 芯片型号:GD25LQ64B [SOP8]
刷bios后,屏幕亮了。机器正常

故障已经解决

ACER LA-B511P BIOS 8M OK.rar

网友:
开机,如果风扇会转,屏幕没有显示,屏幕一闪一闪的,可以试试看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