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4436s 换USB口,掉电

楼主(2020-12-20):
请教各位大佬 :
惠普4536S,换4个USB口,安装上掉电,插电电流0.3--0.8--跳到1.0跳到0.9又到1.3 掉电至0.02. ,3-5伏都有,BIOS刷了也是原来的样子, USB口拆了开机还是原来的样子,这是什么个情况?
掉电

网友:
搞到哪了,故障多了。

网友:
拆了USB口,换了USB口,口是拆的旧的,装好就掉电,小板上有个四角,电容还是啥的,弄坏了,找个找个相同的装上,不插小板也掉电,插上还掉电

网友:
我看了一下,是小板的USB口内插方向反了,估计古桥不保啊:liuhan:

网友:
一定的是接口反了 然后南桥 ......

网友:
这种好板我老板都当垃圾卖!打u口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