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技嘉H410M-H安装WIN7后HDMI无输出

楼主(2020-12-21):
技嘉H410M-H安装WIN7后HDMI无输出,只能用VGA显示输出!!!!

网友:
测量一下hdmi各脚阻值和电压

网友:
就是这样的,win10可以,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装win10试试看看

网友:
win10就不用说

网友:
驱动问题,不支持win7

网友:
驱动没打好,,,,

网友(2021-03-26):
应该是主板不支持win7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