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xps13-9360不充电。简单维修

楼主(2020-12-21):
这个机器是DELL的高端机。用料比较精密。
故障现象:可以用电池开机。插上充电器没反映。
检查充电接口没有损坏,换充电器也没反映。

测S1的12567没有输出电压。PR228没有安装。是个独立的电路。
直接换S1.但是没有这么小的MOS管。就把S11拆了,放到S1的位置。开机正常 。
装机,测试。S11是TYPE-C的供电输出。反正也不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

看到你一下子回这么多,小心管理员定义你灌水!,我就不扣你分了,注意啊

网友:
隔离过了  问题都不大

网友:
隔离过了  问题都不大   22222222222

网友:
恩 不错呢 思路清晰

网友:
这是高手啊,等客户哪天想用Type-c了  还可以再修

网友:
这个管子上个拆机的多好

网友:
物尽其中,板中取材还是不错的,不用去买了

网友:
这个对照图纸看,好些!

网友:
type-c这种在笔记本的故障率挺高的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谢谢分享!

网友:
简明扼要,解决问题

网友:
下次还可以赚钱

网友:
有9360点位图吗?

网友:
感謝分享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