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78 (820-3115-B)哪位朋友见过这样显示吗?

楼主(2020-12-21):
哪位朋友见过A1278(820-3115-B)这样显示吗?是什么原因?
先前发了一贴,问题没有描述清楚。现在根据各位朋友提出的问题重发一贴。

    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,原故障是内接白屏,外接正常。发现是PP3V3_LCDVDD_SW信号的电感坏了,换了电感就成这样的故障。
    外接显示正常,应该内存没有问题。
    原来我认为这是屏的问题,屏和屏线在其他机器上试过,是好的。屏接口看上去没有问题。
    屏接口上4组显示信号都是桥芯片直接连通。加焊过桥,花屏显示有变化,这个重影是相似的。

没有PP3V3_LCDVDD_SW信号,会白屏。
补充:
本来想根据大家的经验走个捷径,现在只有一步一步地干了。
正好有一个好主板可以对比测量一下。
经对比测量发现:LVDS接口Pin17,18有不同,这一对信号LVDS_CONN_A_CLK_F_N,VDS_CONN_A_CLK_F_P,通过L9080连接到PCH 。
对地电阻:好主板,这一对信号电阻都大于20K,而故障板这一对信号电阻分别是46欧和5.5K。
电压:好主板,这一对信号电压分别约为:1.3V和1.4V;而故障板这一对信号电压分别约为:0.8V和1.1V,而且有波形。
这一对信号都直通U1800桥芯片,没有接其他电路,也没有任何上拉,下拉电阻。
是桥坏了?虚焊了?还是由其他故障引起的?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为了这点下载分 我太难了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打下屏线数据接口对地阻值  看主板上是否哪一路信号断路

网友:
看下主板屏接口有没有 氧化的,用洗板水洗刷刷试试

网友:
外接跑甜甜圈试试,若异常干桥干U,若正常你看着干

网友:
屏好的 排线好的

测测显示插座的 电压  电阻
有问题的话   顺着向上查

网友:
这是个屏供电,肯定不可能坏个电感的,屏的其它元件还有烧掉的

网友:
集显坏了,换CPU,修好N台了

网友:
可以先测度一下:LVDS信号及对地阻值,如果正常可以先换PCH试一下

网友:
看起来像是屏供电的问题,楼主换了烧坏的电感之后是否有开机测那个电感的电压呢?
电感电压正常是3.3V  如果电压有跳动或者偏低都是不行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测量主板屏座子上的信号就能找出问题啊,看看电压或者阻值,都没问题可以换下主板座子,

网友:
进水了吧 CPU上边腐蚀了

网友:
本来想根据大家的经验走个捷径,现在只有一步一步地干了。
正好有一个好主板可以对比测量一下。
经对比测量发现:LVDS接口Pin17,18有不同,这一对信号LVDS_CONN_A_CLK_F_N,VDS_CONN_A_CLK_F_P,通过L9080连接到PCH 。
对地电阻:好主板,这一对信号电阻都大于20K,而故障板这一对信号电阻分别是46欧和5.5K。
电压:好主板,这一对信号电压分别约为:1.3V和1.4V;而故障板这一对信号电压分别约为:0.8V和1.1V,而且有波形。
这一对信号都直通U1800桥芯片,没有接其他电路,也没有任何上拉,下拉电阻。
是桥坏了?虚焊了?还是由其他故障引起的?

网友:
估计是要干CPU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