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戴尔G7系列硬盘是不是都有锁?

楼主(2020-12-21):
戴尔G7系列笔记本硬盘是不是都有锁?系统崩溃,不能修复了,怎么保资料?进PE显示都有锁。每个盘符都有,打不开,请高人指点一二啊。

网友A:
那个是微软账号锁吧,可以在微软官网获取密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是微软账号锁吧,可以在微软官网获取密码

遇见几台了,是戴尔主板有个安全芯片啊,

网友B:
G7本身是不带锁的,有锁是 用户自己加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G7本身是不带锁的,有锁是 用户自己加的。

用户没有加锁,戴尔固有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户没有加锁,戴尔固有的吧

厂家不可能加锁,我有这个机器!

网友:
应该是装什么软件或是什么造成的

网友(2021-02-21):
win10系统BitLocker加密,要到微软官网找秘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