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软Surface Laptop 2 笔记本电脑卡在开机画面不进系统上面还有一个打开的锁头

楼主(2020-12-21):
微软Surface Laptop 2 笔记本电脑卡在开机画面不进系统上面还有一个打开的锁头,请问这款笔记本电脑不接键盘影响进系统吗?有没有维修过此笔记本的师傅呀给点意见,客户说是进水了,我拆机看板子没有进水的痕迹,就是键盘进水了已经费了,外接键盘也没有反应。客户就要机器里的资料

BIOS 坏了  键盘与主板排线坏了。

网友A:
拆过一台,好像是有关系的,没装好之前有时不进系统,装好了就正常了,可以试试把C面盖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过一台,好像是有关系的,没装好之前有时不进系统,装好了就正常了,可以试试把C面盖上

C壳子和键盘是一体的进水了不好使了

网友:
订一套吧 上机有惊喜

网友B:
锁头不用管  这机器不上键盘触摸就卡LOGO

网友C:
也帮不到你,没遇到过这种机器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锁头不用管  这机器不上键盘触摸就卡LOGO

谢谢你朋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锁头不用管  这机器不上键盘触摸就卡LOGO

在请教一下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吧

网友:
订一套吧

网友E:
看这个做工不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这个做工不行啊

做工挺好的就是拆C壳和键盘比较费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过一台,好像是有关系的,没装好之前有时不进系统,装好了就正常了,可以试试把C面盖上

网友F:
一.不接键盘可以进系统;二.开机键在电源接口那里,可以短路开机。修过很多台了

网友:
八成硬盘坏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在请教一下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吧

之前同行送来一台,自己用水质清洁剂清键盘  废了不开机。用镊子开机就会卡LOGO,同行按网上教程拆的乱七八糟的,皮子全拽破了,铁片全变型 让他自己订键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.不接键盘可以进系统;二.开机键在电源接口那里,可以短路开机。修过很多台了

谢谢你的帮助,你确定是这款微软Surface Laptop 2吗。这款开机键在键盘上。

网友B:
不客气,我很少回帖的,说多了容易抢别人烧饼。实在没分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不客气,我很少回帖的,说多了容易抢别人烧饼。实在没分了

确实非常感谢,我第一次维修这款笔记本电脑,头一回听说不安装键盘不进系统。谢谢大师

网友:
期待楼主解决公布答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确实非常感谢,我第一次维修这款笔记本电脑,头一回听说不安装键盘不进系统。谢谢大师

你看看你的C壳键盘下面的 黑膜有水印么, 订时买个运费险。你机器进水啥情况也不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确实非常感谢,我第一次维修这款笔记本电脑,头一回听说不安装键盘不进系统。谢谢大师

别 我不是大师 就是个弟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之前同行送来一台,自己用水质清洁剂清键盘  废了不开机。用镊子开机就会卡LOGO,同行按网上教程拆的乱七八糟的,皮子全拽破了,铁片全变型 让他自己订键盘了

我的这台电脑客户自己拆坏了也没拆下来,我也是第一次拆,真的不好拆。

网友F:
键盘接口短路开机 不存在不接键盘卡logo的 修过不是一台两台的了

网友:
好的今天定键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键盘接口短路开机 不存在不接键盘卡logo的 修过不是一台两台的了

好的谢谢你,我在研究研究

网友G:
C 壳代键盘一起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C 壳代键盘一起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之前同行送来一台,自己用水质清洁剂清键盘  废了不开机。用镊子开机就会卡LOGO,同行按网上教程拆的乱七八糟的,皮子全拽破了,铁片全变型 让他自己订键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锁头不用管  这机器不上键盘触摸就卡LOGO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看看你的C壳键盘下面的 黑膜有水印么, 订时买个运费险。你机器进水啥情况也不清楚

黑膜里没水呀,主板和触摸板一点水也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键盘接口短路开机 不存在不接键盘卡logo的 修过不是一台两台的了

对我就是触发键盘接口开的机,但是这台主板一点水也没有啊。

网友:
应该不会,就键盘进水主板一点水也没有啊。

网友:
很多品牌机不上鼠标和键盘会报错不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帮不到你,没遇到过这种机器,

谢谢参与

网友H:
底壳可以分离的。而且上边和下边都有电池。只要上边有电。完全可以可以进系统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底壳可以分离的。而且上边和下边都有电池。只要上边有电。完全可以可以进系统。

哦是这样啊,你维修过这款是吧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底壳可以分离的。而且上边和下边都有电池。只要上边有电。完全可以可以进系统。

这是laptop 不是book 哪有laptop有2块电池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哦是这样啊,你维修过这款是吧。

我记错了,修过BOOK2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是laptop 不是book 哪有laptop有2块电池的?

记错了。应该是surface book2.

网友:
楼主这个机子搞定没 坐等好消息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