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TFT22W90PS 改背光

楼主(2020-12-21):
求助,新手第一次改背光,不知道这样改对不对,现在我接上之后。灯条亮一下之后就不亮了。而且ON/OFF也没电压,灯条供电有18V.

网友:
开关和亮度调节没接对吧

网友:
我都是只接开关 不接亮度

网友:
ON/OFF 信号  要清楚是什么电平开启

网友:
换个灯条试试

网友:
都是只接开关

网友:
都只是接开关,亮度不用接,这些板高电平开启的多

网友A:
楼主两根黄线是12V,黑线地,红线是开关,是这样吗?开关直去12V附近那一排找不是挺好吗?为啥要跑升压电压器圈附近取呢?亮一下就灭,有可能是高压保护了,之前点灯管OK的吗?

取好电记得断开原升压电路,记得以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取掉12V往高压那边走的保险,或者电感,让整个升压电路罢工,包括检测电路,直接拆电压器可能升压电路反馈电路还在工作,因为检测到异常而关闭原板的12V输出,我们只需要原版接上电自动生成12V 5V 两个电压就OK了,就是一个双路输出适配器,其他功能一律不要

因为价格问题已好多年没认真修显示器了,希望没记错误导楼主。

网友:
开启去屏线接口保险接

网友:
感谢各位大佬,已经修好,换了一块驱动板,线没改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两根黄线是12V,黑线地,红线是开关,是这样吗?开关直去12V附近那一排找不是挺好吗?为啥要跑升压电压 ...

谢谢,已经修好了,试机两天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