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HP TPN-Q211版号:DAG3DDMB8C0购买BIOS

楼主(2020-12-21):
HP TPN-Q211版号:DAG3DDMB8C0购买BIOS     在论坛发现版号和我不一样的BIOS 我都刷了,不得行,所以购买了。亮机上传。机器问题 桥短路 换桥后购买的BIOS        版号          有图有真相,放心下载。

DAG3DDMB8C0 .BIN

网友(2021-03-19)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

网友(2021-07-30):
我也下载来试下!!!!!!!!!!!!!!!!

网友(2021-11-30):
我有一台8代的 南桥短路 换了QNYF 可以触发 CPu电压不出

网友(2022-02-10):
下载不下来嘛

网友(2022-04-18):
ec短路,换上后,充电头亮灯,不触发,下个试试

网友:
开机不显示,大小写灯可正常切换证明CPU是好的,拆开发现电池中间一节鼓包变软,刷楼主bios可亮机(注意第一次开机有点慢,重启3次左右关机保存后可正常开机速度)显示条纹竖线,加焊显卡OK,注意要装内置电池保存BIOS数据且要用原装适配器,X宝买的小蓝口接头,拆开里边只是串个400K电阻,如果自己改装适配器接头,中间针3.3V-4V之间才能上电,低3.3或者大于4V都不触发,,实测用100K+22K分压可以,用100K+20K分压3.25V触发不稳定把19.5V调高到20V多也试过,用100K+33K分压4.8V触发不了,没有电路图,插上改装的接口测量中间针在1.08-1.2V左右,可能识别就是中间针功率检测,插上测量中间针有1.2V才能触发,

网友(2022-05-31):
兄弟问一下  待机3.3是通电就有  还是触发后有的

网友(2022-06-30):
终于刷好了。

网友(2022-09-08):
是几代u呢?楼主

网友(2022-12-08):
和我的版号一样,下载看看

网友(2024-03-03):
亲测秒亮 I7 9代 1060.

网友(2025-04-03):
我的刷完能亮机,bios不能保存,一直重启升级

网友(2025-11-08):
下载一个试试,希望能用

网友:
刷好了 可以亮机  测试了半小时 没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