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位图上有2各显卡插槽,为什么第二个有半截空的呢?

楼主(2020-12-21):
点位图上有2各显卡插槽,为什么第二个有半截空的呢?
点位图上有2各显卡插槽,为什么第二个有半截空的呢?

网友:
插槽型号不一样

网友:
PCIE 4X  8X

网友A:
主板的插槽接口是不是只有一半,如果是一半的话,那就是X4高速卡槽。速度比X16那些更快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的插槽接口是不是只有一半,如果是一半的话,那就是X4高速卡槽。速度比X16那些更快些

\
如图,

网友:
不是16X呗,。。。。

网友:
技术非常的好

网友:
定义不一样吧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没看清点位图标志啊

网友:
接口不一样

网友:
跟实物图不符?

网友:
主板上应该有标示X8

网友:
高速显卡插槽,有的支持M.2固态硬盘。

网友:
楼主不懂电脑吧?cpu提供的pcie只能在x16或x8x2模式下工作,第二个插槽外观x16,实际是没法在x16下工作的,这是intelcpu的特点。也有例外的,高端芯片组x48,x58都是可以在x16x2下工作,也就是有32条pcie管线

网友:
不知道速率不一样吗,如果接SIL的话,第二个缩了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