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OS的电压

楼主(2020-12-21):
技嘉CLR_CMOS的电压是多少?我有张A88板的是2.6V,不知道对不对。但是另一张差不多的A55的是3.3V同时求一个F2A88XM-DS2的点位图

网友A:
谢谢大佬分享,学到了真正的知识!

网友:
别学我。。。我是求助。。

网友B:
跳线上的电压应该比电池略低,差太多就要怀疑是否有漏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跳线上的电压应该比电池略低,差太多就要怀疑是否有漏电

现在是2.6低了0.7,开机不成功,是否与这个有关?

网友:
换个电池看看

网友:
2.6V肯定不对啊,电池电压是3.3V的,技嘉主板有个问题就是漏电流,即使你换了新电池电压正常了,不把漏电流拔回来的话会不稳定的。

网友:
正在找这个电路

网友:
电压3v左右

网友:
这个要先看电池多少v,减去二极管的压降

网友:
肯定是3.3V 2.6V是被拉低了 应该检查关联电路。运气好的话电容电阻小拆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是2.6低了0.7,开机不成功,是否与这个有关?

看RTC到IO电路,测IO脚电压有没有拉低,有拉低先去掉电容看看,还不行就直接割线,如果没有拉低检查RTC到桥的电路,有电容先去掉,还不行那就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是2.6低了0.7,开机不成功,是否与这个有关?

不触发可能就多了,你按时序查,RTC只是其中一个时序

网友:
测小电池电压是多少V呢?跳帽的电压2.6V是不正常的,把这个问题修好不触发可能也就修好了

网友:
插上电源和电池供电电压不一样,你测试看看

网友:
这种情况你开不了机就要怀疑是不是RTC模块有电容漏电引起的,你把COMS电池拿下来量看看多少V,如果上上去不正常就要怀疑这个地方了,RTC模块可是参与触发的。楼上那个:
谢谢大佬分享,学到了真正的知识!这个灌水水分太过于明显啊。

网友:
首先CMOS电池拿下来量,电压要在3V左右的。尽量用指针表测,数字表会偏高点,有些带不起负载的电池用数字表测是好。实际装上后电压就下来了。二是检查PQ1。三是如果PQ1正常,那就查VBAT。VBAT有一路是连到I/O的,查这个脚相连的电阻电容。最后就是查I/O,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大佬分享,学到了真正的知识!

你学到了什么?

网友:
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应该不影响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