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A1708 电池不开机

楼主(2020-12-21):
接了A1708  不开机 打开看了下CD315 烧了个洞,TB定了个芯片 换上  能充电  插电源可以开机  开机后拔电源都正常   包括重启也正常  但是关机后 用电池单独开机不显示   发现CPU也工作了,就是不显示   ,必须强行关机 插上电源再开  才行,目前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

网友:
刷个BIOS 试一下!

网友:
不应该是BIOS  问题
插电源开机后 把电源都正常  单独电池开机  感觉也启动了  CPU 也发热了

网友:
芯片重新订个拆机的

网友:
这个A1708 的芯片带程序吗?

网友:
BIOS呢有没有刷过

网友:
定个料板回来换下,也许是芯片带程序吧

但是想不同。怎么会影响电池不开机  但是CPU 也发热了

网友:
u7000可能性大,论坛有同行修过此类问题,换充放电管理芯片好的

网友:
换个EC试试

网友(2021-01-24):
不是EC 问题,也不是bios  问题

网友:
定了个报废板回来,2个芯片换上去 都是一样的情况

网友:
还是把刚买的重新直球,焊上去好了,好奇怪的问题,搞了好几天,

网友:
芯片有程序

网友:
买的是新的,这么会有程序了
从主板拆的反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