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w7073 dc-dc没有电压维修

楼主(2020-12-21):
atx电源开机保护,检查电源输出5v异常,拆下模块,检查没有开关波形,替换7073后有一会儿有输出,然后再加电就没有输出了,不知道是不是又烧了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吧

网友A:
楼主有新进展了吗?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多半是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新进展了吗?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新进展,最后发现上管gs短路了,换了其他型号的mos,然后又换了一个ic,依旧不出电压,换这个ic前还有1.5v电压,现在都是0v电压

网友:
检查ss脚电压一直是0,为什么软启动电容不管用呢?

网友:
换了n个7073后终于好了,估计前面几个用风枪吹坏了,最后这张手焊接的。测量ss端5.6v才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赶紧回复攒个积分

网友:
补充一下,这个dc降压电源,输出有1.5v-pp左右尖波,非常窄,频率100kHz,不知道是不是换的上管和下管不匹配造成的,再说上下管的作用不一样,不一定要一样的型号吧。

网友:
多看看多学学 没准就有思路了

网友:
是不是巨龙电源,我也修到一个,和你一样的问题,也还没解决

网友:
7073烧很常见,顺便把mos带走的就没遇到过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mos管一起挂掉的我修矿机电源经常看到这个问题换了7073后如果还有故障就是两个mos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