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索尼老本都咋做系统,启动菜单

楼主(2020-12-21):
这些索尼老本都咋做系统,启动菜单也按不来。每次做系统都是拆盘做

网友:
索尼真拉跨

网友:
F12上面那个就是启动键,别表现的这么拉胯

网友A:
多百度有好处  不会别赖人家做的不好 哈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多百度有好处  不会别赖人家做的不好 哈哈

那倒不是,别的都按的出来。唯独这个系统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倒不是,别的都按的出来。唯独这个系统

ASSINT  这个键  或者F11     F11会重启一次

网友:
最上面, 有三个功能键,即F12的上方,开关的左边  那个红色的, 按下即可

网友:
这样的索尼老本,的确是按 f12键,不起作用。如果用u盘装,需要进BIOS 把外部启动打开调到第一启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SSINT  这个键  或者F11     F11会重启一次

大佬果然不一样,assist和esc我都试过。f11竟是真相

,网上确实没得f11重启这操作,骚

网友:
这台机经常装系统吗

网友B:
有次拆硬盘做翻车了。最近收到这机子了,闲了做实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次拆硬盘做翻车了。最近收到这机子了,闲了做实验

可以可以,又长知识了

网友:
两台实验品

网友C:
我见过更老的机,不支持U盘启动,顾客的光驱也是坏的。后来在自己的电脑上装XP系统,再装IIS,二台机插上网线,用网络克隆装上去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见过更老的机,不支持U盘启动,顾客的光驱也是坏的。后来在自己的电脑上装XP系统,再装IIS,二台机插上网线,用网络克隆装上去的。

有些系统就是难搞,装个系统风险不小

网友D:
F11,我就是猛击此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F11,我就是猛击此键

正确答案,不过重启的骚操作让我一直没发现真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