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sp搬板之手持打磨机翻车记

楼主(2020-12-21):
同行发来一个扩容失败的6sp让我搬板拿到看了下硬盘上下有2条挺深的刀痕
检查后决定搬板

搬板刷机,结果爱思界面无串号

这个ID板子用之前特意测试过没问题,想到以前好几次手持打磨会碰到电容,导致电容短路
风枪取下切割过的屏蔽罩

板子放显微镜下,非常明显,基带s5供电的滤波电容被手持打磨机带到了,测量电容短路

s5供电就这么一个滤波电容,个头大又好拆装,就料板拆了个,装回刷机,有串号

激活进系统,各项测试没问题。

发帖供各位想用手持打磨机的同行参考,当然直接用雕刻机打磨的基本不会发生这种问题。

谢谢各位观看~

网友A:
想看看硬盘的刀口长啥样

网友:
这个屏BI罩也用打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看看硬盘的刀口长啥样

切屏蔽罩就用这种

切割时弄个飞鹰刀片铁固定下位置

只能说供大家参考,多个思路

效率角度来说,要么拆装屏蔽罩,要么雕刻机打磨

网友:
盖子还是拆好点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这打磨机不错啊!

网友:
打磨机啥牌子的

网友:
我手持的打磨机是没牌子的
淘宝买的,刚看了下,现在都下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