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398 820-3787-A花屏

楼主(2020-12-21):
开机花屏,不是显卡现存问题,按压主板有变化,应该是主板断线,五块主板,都是这个问题,应该是通病断线位置应该都一样,有哪位大神研究过

网友:
不怀疑转换芯片?

网友:
加焊试试啊

网友:
板层问题直接下一个  按压有变化还是不花了?

网友:
花屏图像正常不?

网友:
这个显存好像是有胶,看你这个是除胶了吗?

网友:
板层问题改集显

网友:
这款没有遇到板层哦,换显卡都OK

网友:
5块主板都这样,难道是通病

网友:
螺丝柱的显存会不会是重灾区。

网友:
现在买的显卡芯片坏的也多

网友:
这个3787集显bios有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