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,有什么作用,

楼主(2020-12-21):
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,有什么作用,大佬们知道的告诉一下

网友A:
是u8吗?这种5脚一般都是门电路,1-2条件同时满足时,输出信号,否则不输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u8吗?这种5脚一般都是门电路,1-2条件同时满足时,输出信号,否则不输出

是u8,这种芯片淘宝搜什么你知道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u8,这种芯片淘宝搜什么你知道吗?

搜74AUP1G57

网友:
如果你手里没图纸,就需要判断一下各个脚位的定义,找找哪个是接地,根据引脚判断是门块还是电源IC

网友:
看图纸啊!

网友:
五脚的芯片是电源芯片吧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 2脚应该是接地

网友:
图纸 没有图纸  就淘宝方法千千万

网友:
图纸 没有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