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288PRO G6的BIOS修改

楼主(2020-12-21):
目前的情况是手上有N台HP的这个机器,但是这个BIOS里面没有网络同传功能。现在通过渠道找到了一台相同型号的电脑型号主板,而且这个主板里面的BIOS带了这个功能。我想要把这个带了功能的BIOS经过合成修改后刷入我的那几台机器中。请问这个方法是否可行,麻烦高手出手相助。必定重谢。谢谢了

网友A:
我说的重谢是直接微信现金酬谢。希望高手们伸出援手啊。现在也还找不到BIOS备份工具。如果全部拆机刷新或者备份太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说的重谢是直接微信现金酬谢。希望高手们伸出援手啊。现在也还找不到BIOS备份工具。如果全部拆机刷新或者备份太难了

移植过去即可,主板一样,BIOS可以移植的

网友:
我试试吧,看标注不会是那种瘦客户机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