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泰p106挖矿算力只有3m/s

楼主(2020-12-22):
索泰p106挖矿算力只有3m/s
gpu_z检测发现核心频率锁死在139mhz
这个要怎么解决?
和BIOS么的关系,因为我刷了问题依然没能改变

网友A:
腐蚀断线,看看功耗是不是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腐蚀断线,看看功耗是不是不对

功耗22w呢,不论超频或是降频,都没得变化

网友:
GPU 供电附近的问题可能

网友:
最新进展,在我的不懈折腾下,显卡打不上驱动了,感叹号!mats测显存pass,win10下gpu_z可以拉取到gpu频率和显存频率,流处理器和光栅,且数值正常。显存大小为0。
保存BIOS有英文报错提示,翻新后的大致意思:falcon复位控制未成功,gpu休眠或停止,向falcon的命令终止

网友B:
做过的操作:
1-加焊核心
2-更换c通道显存(当时软件报错)
3-更换eeprom(同型号卡上取的)
各电压是正常的,也没有处于低功耗模式,是不是gpu挂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做过的操作:
1-加焊核心
2-更换c通道显存(当时软件报错)

不会跟我遇到情况差不多吧,我是a卡显存全换OK,心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会跟我遇到情况差不多吧,我是a卡显存全换OK,心累

显存是OK的,但是核心应该是有问题,频率起不来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精神及资料

网友(2021-01-27):
关注,n卡频率调不了,我也碰到过,显存锁死频率,软件显示正常,速度上不去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显存是OK的,但是核心应该是有问题,频率起不来

算力低,绝逼是显存问题,挖矿对核心的损伤很小,显存测试pass,看看哪个显存发黑严重换几个或者全部更换。我修过一块o算力无感叹号显存测试pass全部更换显存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算力低,绝逼是显存问题,挖矿对核心的损伤很小,显存测试pass,看看哪个显存发黑严重换几个或者全部更换。我修过一块o算力无感叹号显存测试pass全部更换显存OK

这个不是,这个是核心频率起不来引起的。eth吃显存不吃核心,但也是核心频率正常的前提下,你可以找张正常的卡,核心压低到极限,你会发现就不能挖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