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466装完驱动可以联网重启后连不上网的怪现象维修

楼主(2020-12-22):
机型:macbook air 1466
故障现象:连不上网,重装驱动可以连,重启后又连不上
维修过程:

收治一台苹果1466,客户说网卡坏了,连不上wifi

拿到手,开机联网发现提示一个DLL文件错误,果断重装系统,装完后可以连wifi,以为修好了,重启一下,发现又不能联网了。以为是后面天线松了,打开机壳看看,天线接得挺紧的。
换个驱动大师,重装驱动,又能联网了,重启还是不行,应该是网卡有问题了。。。
问了一下客户,他只发现不能联网。
拆机,发现这个机修过,应该是进水修过,板上还有水渍痕迹。

拆下网卡,仔细观察,发现金手指上边有个小绿点,拿到显微镜下一看,应该是断线了

线太细了,在显微镜下刮开一看,断了两条线。。。考验我的烙铁水平了。。。拿出吸锡线,挑断一根,先在断线两侧线路上加点锡,再在吸锡线上加锡,点焊两下,截断,再点焊两下,轻松搞定……上绿油防止再次腐蚀……

焊接5分钟,刮漆倒是耗了我20多分钟!!……
装机、联网、重启几次测试,没有问题!!等客户来拿了~~

网友:
路过的大神送点分分,以后多写贴子给大家~~没分不好办事啊~~

网友A:
这种问题要是WiFi没腐蚀断线的话换WiFi还不行就难搞了

网友:
不错,思路清晰,已加分了

网友:
还是有放大镜看的清楚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,三板斧的自检换网卡,然后就翻车

网友:
还是要细心,细心很重要

网友:
飞线太考验眼神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问题要是WiFi没腐蚀断线的话换WiFi还不行就难搞了

不行就换网卡,再不行就查桥

网友:
不错,思路清晰

网友:
这个无线网卡有点小贵。值得一修。

网友:
问题不大,主要是考验手工过不过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