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笔记本开开不能开机#华硕x8a

楼主(2020-12-22):
#笔记本开开不能开机# 华硕x8a插上电源感觉跟连电似得。电源灯闪

网友:
内部电路应该大短

网友:
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店面看看吧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

网友:
拆开适配器看看主滤波电容够不够300v

网友:
有的时候量输出电压没问题,但是主滤波电容损坏后带载就会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