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Plus 逻辑码片飞线解决白重启维修

楼主(2020-12-22):
  故障机型:iPhone 6plus

  故障现象:开机显示苹果图标后无限重启。

  故障分析:会引起白苹果重启的芯片故障有:CPU、硬盘、逻辑码片、基带等,看来要先检测一下这些芯片的工作条件了。

  首先测量CPU的对地阻值和供电,发现全部正常,接下来再测下硬盘的工作条件,也全部正常,当测到逻辑码片的时候,发现逻辑码片和CPU相连的总线(AP_TO_EEPROM_I2C)其中一条时钟总线对地阻值在600多,正常应该在400左右,看来是断线或者是CPU脚空焊了。

  维修过程:因为只有一条总线有问题,所以选择了挖CPU进行飞线维修,毕竟重做CPU更费时,风险也更大。

  通过查找资料确定好开挖的范围,装好新刀片准备动手。

  已经挖穿上层了,开始挖下层,关键的位置来了,要异常小心。

   挖掉第一层的地线,露出了第二层的信号走线。

  小心翼翼的挖出线后,把多余的地方涂好绿油,再把总线上好锡开始进行飞线。

  另一端接在AP_TO_EEPROM_I2C_SCL的上拉电阻上。

  测量后发现对地阻值恢复正常,接下来开机测试。

  维修结果:开机显示正常,能开机进入系统了,说明故障已解决,维修结束。

本案例由(鑫智造会员)提供

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免费检测,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。
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
自助查询,自助下单:http://sz.xw360.com/

QQ/微信:2657227237有事您Q我  2867126052有事您Q我

网友A:
你好,逻辑码片损坏还可以保资料吗?

网友:
这个太难了

网友:
这个确实厉害。CPU都敢挖。还有什么不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逻辑码片损坏还可以保资料吗?

不能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逻辑码片损坏还可以保资料吗?

不能!

网友:
哥、你这也太牛了吧

网友:
我挖死了一个iPad,还是老板牛逼

网友:
查个眼,有台ID机不值得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