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e30pro 5G SIM卡1不读卡 主板断线维修

楼主(2020-12-22):
在网上同行手里收了一台mate30PRO5G根据卖家描述自己解锁字库挂了然后找人换了套件后卡1不读卡.于是抱着捡漏心态购买下来到货后查看主板逻辑部分屏蔽罩被拆剪.主板屏蔽罩焊接处有掉皮现象。显微镜下观察并无大碍
好在板底并无重摔变形,可能卖家使用的劣质焊油打的较多,导致CPU与附近电容部分有腐蚀痕迹。

排除外配问题后,由于没有5G版线路图找了4G版图纸借鉴 用万用表测量主板通往SIM小板的座子.发现右数第6脚无对地二极体阻值,
此线路是SIM1CLK时钟.故障原因找到后查看4G版图纸是通往CPU附近的一个保护电阻.直接测量电阻后阻值正常。说明主板有断线,直接飞线到座子即可,强迫症不想走明线。仔细检查主板后怀疑铜皮鼓起来的位置下面可能有断线。显微镜下用手术刀挑开鼓起的铜皮后观察确实断了,刮开板层飞线搞定。

总结如下。由于之前的维修人员在拆屏蔽罩时用力过大导致板层边缘隆起鼓包,屏蔽罩边缘处非常脆弱不小心主板甚至出现掉皮现象,表层上是看不出有线路受损的。一部分断线故障是维修时不小心导致的 有的师傅喜欢把屏蔽罩整个完整的拆下。也有的师傅喜欢用剪钳裁剪,总之不遮挡碍事的屏蔽罩尽量不要动.屏蔽罩真要遮挡了用大风口整个拆下修好后在焊接回去。尽量做到无损的方式维修!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故障! 喜欢本文章的朋友可以留下您的宝贵意见!

网友:
楼主技术可以

网友:
完美修复,过硬啊

网友:
666  这番捡漏赚了啊

网友:
这个真是有点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