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980DE 不出CPU供电简单维修一例

楼主(2020-12-22):
天冷了修块板暖和一下  拿到板子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待机正常能触发 测量电压 发现没有CPU供电,看了下CPU供电IC L6717A这个在AMD板子坏的比较多首先换了再说  换了发现还是没有CPU供电请教各位师兄测量条件都正常好吧 再次更换一个 这次CPU供电出来了直接亮机。(事实证明现在新买的IC坏的还是比较多全看运气)

网友:
技术不错。值得学习

网友:
感謝分享經演喔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灌水有意思吗

网友:
X4的CPU坏得多

网友:
料板可靠一些

网友:
尽量别买便宜件~

网友:
不错的技术值得学习一下

网友A:
15元买的UP1529P也是坏的。现在只信料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5元买的UP1529P也是坏的。现在只信料板。

你能相信我买两个全新的芯片都是坏的吗?最后买拆机芯片才搞好

网友:
现在只买拆机件  新的不买 太坑了!

网友:
买新的芯片也要看运气,目前我没有买到坏的……
楼主技术不错,给你加分

网友:
前几天刚买了一个坏的电源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5元买的UP1529P也是坏的。现在只信料板。

没整~~人心难测啊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给你加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