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3a780m 有密码怎么解除

楼主(2020-12-22):
刷过BIOS  换过BIOS芯片   都没用  这个密码在哪里储存

网友A:
刷BIOS无效的话,应该还有一个安全芯片存储密码,也一起刷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无效的话,应该还有一个安全芯片存储密码,也一起刷了吧。

没有找到啊

网友:
图呢?,看图找啊。

网友B:
换EC芯片就好了,如果不行你把型号发我给你一个解锁BIOS

网友:
这是台式还是笔记本?

网友:
有专门的密码管理芯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EC芯片就好了,如果不行你把型号发我给你一个解锁BIOS

m3a780m

网友:
主板上的tpm 芯片没有安装  空焊盘

网友:
看有没有安全芯片  有的话换一个  没有就是EC+BIOS  找高手给你合一个解密的bios

网友:
直接换成H61

网友:
看ec附近有没有存储ec-bios,有就刷一下,没有就换ec.

网友C:
可以考虑请教平头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考虑请教平头哥。

得空研究下

网友:
这种密码 启动硬盘系统会出现   进BIOS也会出现 很离谱  本来想着在其他机器   挂个系统然后这样使用  但是不行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   把rtc电池跳线帽 跳到放电   然后开机   他会滴一声  不会亮  拔电   再跳回来开机   密码就没了

这就很离谱  刷BIOS 没有把密码刷掉   放电竟然可以   刚开始放电只是把电池扣掉    必须短接跳线帽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