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-MIH81R Tigris MT MB12124-2 BIOS

楼主(2020-12-22):
DELL-MIH81R Tigris MT MB12124-2 工厂BIOS  测试OK  论坛下载有的很多各类的问题

12124-2 JJJ.rar

4.14 M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397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

4.3 M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642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

网友A:
两个那个是原厂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那个是原厂的

工厂有两个版本

网友:
厂BIOS  测试OK  论坛下载有的很多各类的问题

网友:
DELL-MIH81R Tigris MT MB12124-2 工厂BIOS  测试OK

网友:
,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有,但就是不显示,板上也没有小喇叭,求此板的图纸,

网友(2021-05-18):
测试了后面一个,可以亮机,就是有点慢,

网友(2021-06-25):
测试了前面那个,可以亮机,不识别网卡

网友(2022-03-07):
前面哪个确实不认网卡

网友(2022-06-20):
下载刷了后面一个,可以亮机,就是有点慢,30秒左右

网友(2022-10-28):
第二个插网线 机子卡顿

网友(2022-12-04):
正好有两片,都是开机闪黄灯,试试看能不能修好

网友:
这么多年了,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