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xr逻辑码片

楼主(2020-12-22):
苹果xr逻辑码片损坏还能保住资料吗???

网友A:
拿去读一下呀?如果废了那就完了

网友:
损坏了,保不了资料

网友:
坏了开不了机,直接报废

网友:
读一下看能不能读到码片资料吧  读不到资料就没了

网友B:
一个小小的码片导致手机报废,苹果的设计真奇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拿去读一下呀?如果废了那就完了

xr的没办法读  读了也不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个小小的码片导致手机报废,苹果的设计真奇葩

不懂要多问 逻辑码片坏了只会保不了资料 不要资料换个码片刷个机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要多问 逻辑码片坏了只会保不了资料 不要资料换个码片刷个机就好了

XR之后的机型逻辑码片加密,读取的数据无效,损坏手机就报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要多问 逻辑码片坏了只会保不了资料 不要资料换个码片刷个机就好了

a12 逻辑码片坏了,那就整个套件报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要多问 逻辑码片坏了只会保不了资料 不要资料换个码片刷个机就好了

a12以上,逻辑码片坏了,机就报废了

网友:
跟套件绑定了,坏了也就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要多问 逻辑码片坏了只会保不了资料 不要资料换个码片刷个机就好了

a12以上逻辑码片是不能更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要多问 逻辑码片坏了只会保不了资料 不要资料换个码片刷个机就好了

A12之后逻辑码片坏套件报废。
XR搬板,就逻辑码片没换,刷机都不过。拆原机码片过去正常。

网友:
后面的机子难度越来越大啊

网友:
还没修过xr来学习

网友:
可以更换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要多问 逻辑码片坏了只会保不了资料 不要资料换个码片刷个机就好了

逻辑码片坏了刷机都过不了,你还能换个码片刷机?

网友:
XR的逻辑码片加密的,暂时没有人pojie,没法单换,损坏以后不仅资料没希望,连主板都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