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-70M奇怪掉电,外接

楼主(2020-12-22):
联想G40-70M奇怪掉电,外接电源掉电,电池不会。

网友A:
不是维修的 就送修吧……  是维修的拆开自己玩玩先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维修的 就送修吧……  是维修的拆开自己玩玩先……

去了几次联想的售后,都没有解决。说要换主板。

网友:
隔离有问题

网友:
掉电不会一插电就会,有时候过十多分钟,有时候半小时才掉电

网友:
刷刷bios试试

网友B:
拿到维修店看一下吧   换过电源没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拿到维修店看一下吧   换过电源没呀

换过了,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win下刷吗?

网友:
刷个bios是下

网友C:
怎么个奇怪法   主板各电压多少  缺电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怎么个奇怪法   主板各电压多少  缺电压吗

用电池就正常。

网友:
如果是BIOS有问题,应该用电池也不行吧。

网友:
充电电路旁边有个6脚,取掉试试

网友D:
售后当然换主板了,可以送其他专修店看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售后当然换主板了,可以送其他专修店看看

售后换主板要1000多,我看还是算了。

网友F:
送去修吧,你自己弄不了

网友G:
电流检测的采样电阻阻值变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送去修吧,你自己弄不了

不送了,小白的我,自己练练手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流检测的采样电阻阻值变大

感觉离成功越来越近了。准备近日拆开来测下。

网友:
先预祝你能修成功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售后换主板要1000多,我看还是算了。
大战300回合,原来是过保了,售后不搞你一把,外修便宜一点,便宜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