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求大家帮帮忙,联想R7000入水,现在插电自动触发到0.4,基本电都有了,求此程序....

楼主(2020-12-22):
求求大家帮帮忙,联想R7000入水,现在插电自动触发到0.4,基本电都有了 ,求此程序.谢谢

网友:
我以为看到希望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断线了

网友:
0.4还是太低了,不像是程序吧

网友A:
自动触发到0.4  长按能不能关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动触发到0.4  长按能不能关机的

不能关机,有时待机0.0310不能开(按开关不能触发)

网友:
不能关机,有时待机(0.0310按开关无反应)

网友:
重点观察进水的地方  论坛没有BIOS的话就只能淘宝了

网友:
进水机重点检查进水位置,暂时不要考虑程序问题。0.4的话,确定好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还是进水地方的问题,和BIOS没关系

网友:
最好认真检查或测量清楚入水地方有没有什么元件不正常的,机子BIOS程序迅维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62758-1-1.html上有人发有一个你可以下来试试,不成淘宝买个吧

网友:
联想主板专业交换 li8866cc 微信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 把原来的BIOS备份下来刷一下

网友:
0.4像是缺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