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主板进BIOS显示CPU电压故障,进高级模式黑屏

楼主(2020-12-22):
如题,肯定是主板硬件故障了。

按F3或F7(用鼠标点击效果一样)就黑屏,显示鼠标箭头,可移动,如下图。

网友A:
所有电压报错,直接换I/O。

网友B:
你这个比我上次还厉害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有电压报错,直接换I/O。

好的,谢谢,我找IO来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比我上次还厉害,

看来这板子故障率挺高的

网友:
楼主换IO了没呀  效果如何   换完不行就一个个查电压检测吧

网友:
EC旁边的电压检测 分压电阻坏了!老通病

网友:
换了没?是不是IO的问题啊?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们请稍等,白天上班忙没时间弄,晚上看看。另外那片up6281B8还没找到,只能先看看电阻。:kaixin:

网友:
io壞了 還能進bios 長見識了

网友:
平常经常见到的都是一个电压高,这个四个都高。

网友:
十个主板  可能两块是IO问题   剩下的就是电阻问题!有可能只是两路电压高   华硕主板就这样报错

网友:
io估计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io的检测脚电阻有问题了

网友:
EC旁边的电压检测 分压电阻检查了吗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