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哥们,GTX1060金手指12v阻值低

楼主(2020-12-22):
金手指12v阻值低只有50,然后瞎拆把主控和边上的四个三极管拆了,阻值正常了,换了个主控,可以不装这几个三极管试下能不能亮机吗?
还有三极管是三个M2A和一个703,可以用1am代替吗

网友A:
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?能否亮机,试一下结果就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?能否亮机,试一下结果就出来了

一通电,金手指12v对地值就从500拉低到50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