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主板B360换完BGA芯片(就是桥)USB不识别

楼主(2020-12-22):
ACER主板B360(B360H4-AM3)换完BGA芯片(就是桥)USB不识别  ,量USB波形不正常,查看图纸发现是通过0欧电阻直接和芯片连接,测量电阻,USB供电都正常,芯片拆下后量芯片的波形也是正常的,焊到主板上就USB波形不对,会是什么问题导致,有哪位大哥指导下 !

网友:
BIOS 动了吧

网友:
BIOS就动了一下引导BIOS(25L3273F)其他的有没有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