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2020-我的维修】-维修的六年,从小白到现在之挖板维修

楼主(2020-12-22):
    型号:联想E530
    故障:不开机
    维修过程:接机后一看整个机特别多灰层,左边的轴也断裂,上电测试待机电流0.030左右,按开关无反应。以为小问题,迅速拆机后看到待机芯片位置进水发霉 ,硬盘下面板子已经烧的鼓包了 。有点上头,洗板水洗干净后看了看周围倒是没什么线,拿着我心爱的小手术刀开始学华佗刮骨疗伤,经过一番苦战,拆掉待机和挖掉烧坏的半层 ,打值3 5V也是短路的,经过烧鸡大法判断南桥也是坏的,还有一个1.8V的SY8033芯片也烧了,全部拆掉后打值3 5V正常。开始补线,经过跑线后发现3 5V的上下管到待机芯片的线都还是正常的。只是13到18脚的线需要重新补一下,装上待机芯片后。对照图纸一一补线后打值都正常 。硬盘下面也有几条线,经过跑线发现一个是LOGO_LED   一个是耳机插入检测,一个wake信号。都不影响正常开机。补好绿油后开始上电后测试3 5V已经正常输出,找了一个好的J8F南桥,因为没有J8E的桥只好拿这个代用了。做好南桥后打值都正常,找了一个好的SY8033装好打值也都正常,上电触发后电流上升到.0100不动,测试3 5V 1.5V 1.0V 1.8V都已经产生,测试3 5V二级转换没有。查前级SUSP已经拉低,查到+VSB无电压,正常应该是19V,应该是半层短线导致,测到5V转5V ODD的电压是正常,前级的+VSB有19V。只好从背面的过点飞线到3V转换的+VSB上 。飞好线后再次上电电流到0.400之后重启0.8 0.9电流已经跳变。接屏后已经亮机 。装机测试发现插上网卡小板插上电0.080左右的电流,看来网卡也是坏的。拆下小板拆掉坏的网卡RTL8111F,找了一下我只有RTL8111E,论坛查了一下有的说可以代用有的说不行,管他的。试了才知道。装上好的网卡,开机进系统测试所有功能正常,声音上网等等,键盘也是坏的,顺便用AB胶把断裂的左轴也帮他粘好吧。维修到此结束!!!

    2020总结就是太难了!!!!现在维修行业感觉越来越少了,都快被手机代替了,加上集成度也越来越高,动不动就是CPU坏,价格太高客户就不会修了。

网友:
小伙子有耐心。  这种板是我的话直接扔了!买板换主板!

网友:
这种维修境界,佩服,向你学习

网友A:
厉害啊,真有耐心啊,这种板就应该换板了,太费时间了还不知道稳不稳定啊,不知道楼主收多少维修费啊?

网友A:
楼主为何不学手机维修啊,达到这种程度了可以再学手机维修啊,手机维修多过电脑现在啊

网友:
都这样了还搞啥,做料板资格都没有

网友:
这样的我直接掉料板了。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

网友B:
这板子如果是我 估计就放弃了

网友C:
666  不过这种修好 大多用不了太久  还是换板稳当

网友D:
这个成色料板都不如了吧。坏南桥,换一堆芯片,主板也烧穿孔,你觉得这板子还稳定吗?

网友:
手艺人技艺高超,当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666  不过这种修好 大多用不了太久  还是换板稳当

那倒是不确定呢,只是最近行情很差,就练练手,有啥就修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板子如果是我 估计就放弃了

忙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想去修,这不是淡季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为何不学手机维修啊,达到这种程度了可以再学手机维修啊,手机维修多过电脑现在啊

有学过手机维修啊,16年去迅维学的,只是后来量不多,就慢慢没修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厉害啊,真有耐心啊,这种板就应该换板了,太费时间了还不知道稳不稳定啊,不知道楼主收多少维修费啊?

我也不知道呢,我只是个打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成色料板都不如了吧。坏南桥,换一堆芯片,主板也烧穿孔,你觉得这板子还稳定吗?

用用才知道,换芯片又不影响什么,南桥芯片都常换的东西,只是说板子烧穿孔不确定以后会不会返修

网友:
修好了费时费力,修到最后不好才郁闷。

网友:
大神级的,好好学习一下,谢谢分享!

网友:
这个应当是腐蚀+电路短路烧掉的

网友F:
楼主厉害啊!上次我也修了一块烧坏的,换好补好,上机没几天又全烧了,同样的部位,同样的问题。
所以说我觉得修这种级别的版风险太大了,会有很多暗病,

网友:
老鸟都是从小白来的,,,,,,,,,,,,,

网友D:
这个2代的机器现在价值也就1000元,这样的大修不知道能收多少钱?最后一段话我还是非常认同的,维修越来越难做了,本来笔记本不进水不摔的话一般都能用5年以上,5年过后笔记本价值也就1000元上下,谁愿意花大价钱去维修呢。有一次笔记本维修报价200元,客户头都不回的跑了。换桥换CPU换显卡成本都比较高。200元都不够本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2代的机器现在价值也就1000元,这样的大修不知道能收多少钱?最后一段话我还是非常认同的,维修越来越难 ...

用不了那么久的。集成度太高反而容易坏,只是坏U的成本太高,客户大都不会选择修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厉害啊!上次我也修了一块烧坏的,换好补好,上机没几天又全烧了,同样的部位,同样的问题。
所以说我 ...

这个也要看位置,我也修过很多挖孔的,有的可以明显看到周围没什么线路就可以放心的挖,我一般都会把发黑的都挖干净,不然就会很容易再次烧,之后补好绿油就可以了

网友:
以前也是经常这样挖啊

网友:
看你这接的线,性能稳定?

网友:
技术很厉害,我学习的榜样啊!

网友:
大佬膜拜!,膜拜了,!

网友:
修了半天,你怎么收费呢,修的这么烂,客户还不如买个二手机呢

网友G:
这种是真没精力去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种是真没精力去搞

淡季啦,没什么事做,用来打发时间啦

网友:
板子如果是我 估计就放弃了

网友H:
这次能体现技术和耐心,一般早就换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成色料板都不如了吧。坏南桥,换一堆芯片,主板也烧穿孔,你觉得这板子还稳定吗?

分析到位,值得鼓励,!加油下一个大师就是你,怎么不升级发精华帖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次能体现技术和耐心,一般早就换板了

不忙的时候可以用来打发时间,忙的时候肯定是没那个时间去修的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真是太精战略

网友:
这个板子,修好也是不容易啊

网友:
精神可嘉,废了很多功夫

网友I:
学校附近,都是修手机比较多,换外屏外壳很多。电脑都少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学校附近,都是修手机比较多,换外屏外壳很多。电脑都少了,

大学一般应该有笔记本吧

网友:
为手艺人点赞!

网友J:
建议楼主以后电源线不要通小铜线飞线,这样很容易出问题,用粗点的线飞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建议楼主以后电源线不要通小铜线飞线,这样很容易出问题,用粗点的线飞

我一般看什么线,公共点的线肯定是选择粗一点的,其他的线铜线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不知道呢,我只是个打工的

这技术自己做老板足够了。

网友K:
这板也是  烧成这样也不保护   一般也就z主 VIN 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板也是  烧成这样也不保护   一般也就z主 VIN 短路

有的板子保隔就是这样,烧糊了都不会保护的。主WIN在板层烧了会烧别的线路

网友:
可以啊,这技术

网友L:
行情很差,就练练手,有啥就修啥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行情很差,就练练手,有啥就修啥

对啊,不然忙的时候谁会这么闲研究这个玩意

网友:
很好值得学习

网友:
有耐心的小伙这的点赞。

网友:
靠,这样也行啊。nb啊。崇拜啊。

网友:
厉害啊,真有耐心啊,这种板就应该换板了

网友:
用心了   烧个洞都能搞定  佩服

网友:
精神可嘉,牛

网友M:
666 不过这种修好 大多用不了太久 还是换板稳当
xpbzd
也还好吧,绝缘做好,修过很多挖孔的,修好没有返修的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666 不过这种修好 大多用不了太久 还是换板稳当
也还好吧,绝缘做好,修过很多挖孔的,修好没有返修的

网友:
刮骨疗伤呐

网友:
日常逛论坛,学习经验

网友:
这种修好 大多用不了太久 还是换板稳当

网友:
解剖大师 牛逼。 学习 学习

网友(2021-01-29):
厉害啊,真有耐心啊,这种板就应该换板了 楼主技术高超 耐心也极好

网友:
厉害了 !但只能这样?感觉好像这样太繁琐

网友:
这样子板子也可以修,厉害啊,

网友:
这板子烧的不轻,应该是管子短路后内部供电板层电流大烧了。

网友(2021-03-03):
找个料板,搬板省事多了

网友(2021-04-21):
不过这种修好 大多用不了太久 还是换板稳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