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告诉我 华硕p8b75m le 频率锁1.59怎么整

楼主(2020-12-23):
板子可以进行亮机 但是频率却只能1.59G  U是没问题的  板子的情况是这样 这几颗电容是爆的 这里不知道少了啥三极管 还有这里也是不知道上一个人弄了啥   求大哥给我讲解一下:weiqu:

网友A:
没看出来 有放大镜不  来几张近照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出来 有放大镜不  来几张近照呗

大哥看的清楚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出来 有放大镜不  来几张近照呗

空缺的左边是 w04  右边却是12w

网友A:
华硕的对着主板板号找一下点位图看看吧  看点位就知道动过的地方大概是啥东西了

网友:
倒数第二图拆的有可能是控制vrmpwrgd信号的吧。有电容鼓包,换了先,弄个点位图最好了,cpu被锁频我还没遇到过,没思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的对着主板板号找一下点位图看看吧  看点位就知道动过的地方大概是啥东西了

我找不到 这个板子的点位图

网友B:
好麻烦的,你要在主板上加元器件,还要写进合成的BIOS软件。还不知主板支持不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好麻烦的,你要在主板上加元器件,还要写进合成的BIOS软件。还不知主板支持不。

大佬 给我个思路 我想折腾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佬 给我个思路 我想折腾一下

不折腾了,主板太低端了。

网友:
最便捷的方式 先刷一个原版bios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