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蛇 RZ09-0102 版号 PVT V4.0声卡型号求助各位师傅

楼主(2020-12-23):
雷蛇 RZ09-0102 版号 PVT V4.0声卡型号求助各位师傅,拿到机器就量了一下CPU短路,客户要修,拆完看到后面声卡位置没有配件,有知道的师傅可以帮忙看一下是啥型号的不,谢谢

网友A:
CPU都短路了还修什么修

网友B:
可以查机器的详细配置看看有没有

网友C:
这种cpu阻值本来就很低吧 现在机子是啥问题咧?  实在找不到声卡型号到时只能用USB声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都短路了还修什么修

老板要修哦   现在内存也短路了 我擦   慢慢搞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种cpu阻值本来就很低吧 现在机子是啥问题咧?  实在找不到声卡型号到时只能用USB声卡了

CPU短路为0    应该是以前击穿的    二修机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查机器的详细配置看看有没有

????这个查不到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CPU短路为0    应该是以前击穿的    二修机哦

先不管声卡 修看看有效果没 CPU还是得慎重,这东西太贵 还有风险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CPU都短路了还修什么修

CPU 短路就换CPU 啊    换的多了   主要是内存现在也坏了   32颗  一两天估计都搞不好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????这个查不到吧

这个旧机器可以上taobao问问有没有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旧机器可以上taobao问问有没有图纸

想多了  雷蛇应该都没有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不管声卡 修看看有效果没 CPU还是得慎重,这东西太贵 还有风险

哎  不好搞

网友E:
上家随便动点故障你就更尴尬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CPU 短路就换CPU 啊    换的多了   主要是内存现在也坏了   32颗  一两天估计都搞不好哦

内存也短路了嘛  那这个机子还是建议放弃治疗比较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上家随便动点故障你就更尴尬了。

打工人 只有努力修机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也短路了嘛  那这个机子还是建议放弃治疗比较好

打工人说了不算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都短路了还修什么修

现在的机器换CPU哦  不换 没得修了

网友:
又换CPU又换内存颗粒。。。。。修机不易

网友F:
我的机器是RZ09-0195  主板跟你不一样 声卡是ALC298

网友:
机器能修好再说。声卡有没有再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的机器是RZ09-0195  主板跟你不一样 声卡是ALC298

那估计不一样了

网友:
淘宝问卖主板的问他声卡型号

网友(2021-03-09):
你们的需求我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