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F2A88XM-DS2主板不触发,不出3.3VSB怎么查

楼主(2020-12-23):
GA-F2A88XM-DS2主板不出3.3VSB怎么查,PCI的A14脚只有0.5V。查图是3VDUAL不出。但是这个3VDUAL从哪来的呢?是从5VSB降压来的吗?此板无1117之类的
还有3VDUAL和3VDUAL_IO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另外的一个是从5VSB这里也查了个电路,是不是从这个经过电阻降压来的?

网友A:
3VDUAL应该还有别的来源  图纸上再找一下  它是否是跟3VDUAL_IO相连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VDUAL应该还有别的来源  图纸上再找一下  它是否是跟3VDUAL_IO相连呢

谢谢您的帮助,我在板子上测量3VDUAL和3VDUAL_IO不相连的。查图纸也没其他地方有3VDUAL的生成了。按经验,3VDUAL应该是由5VSB转换来的。但是图纸上没有其他电路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您的帮助,我在板子上测量3VDUAL和3VDUAL_IO不相连的。查图纸也没其他地方有3VDUAL的生成了。按经验 ...

图纸的版本是哪个?或者你传个图纸上来 我帮你看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图纸的版本是哪个?或者你传个图纸上来 我帮你看看

主板上看一下主板是哪个版本的  是REV3.0  还是啥的

网友C:
3VDUAL是5VDUAL转过来的,查5V双路供电Q31,Q2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上看一下主板是哪个版本的  是REV3.0  还是啥的

这个是5VDUAL的产生图。。。我测量板子上的,好像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VDUAL是5VDUAL转过来的,查5V双路供电Q31,Q28

谢谢,确实是在那里找到了5VDUAL,但是主板上的线路跟图纸好像对不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VDUAL是5VDUAL转过来的,查5V双路供电Q31,Q28

大神还想请教下,我把Q28和Q31都卸掉了,也更换了LM393,测量LM393的1脚和7脚,都是没有电压输出的,不知道哪出了问题

网友C:
Q31的1号脚应该是低电平才能使2、3脚导通,查1号脚P_GATE信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Q31的1号脚应该是低电平才能使2、3脚导通,查1号脚P_GATE信号

谢谢,那1脚P_GATE信号是不是受KA393的3脚那里PWOK脚控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31的1号脚应该是低电平才能使2、3脚导通,查1号脚P_GATE信号

还有今天我把Q31的2,3脚短接,让5VSB直接过去。。结果开机启动后,BIOS没了,提示从B-BIOS那里读取BIOS回M-BIOS。。。 ,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影响?

网友C:
不是,直连只是功率不一样,你那个就应该是BIOS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是,直连只是功率不一样,你那个就应该是BIOS问题

那请教下,那1脚P_GATE信号是由哪里来的?还有这样直接短接Q31是否可行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那1脚P_GATE信号是不是受KA393的3脚那里PWOK脚控制?

PWOK是电源发出的ATXPG电源号信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PWOK是电源发出的ATXPG电源号信号

是不是这个呢?趁着您在线,多跟你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请教下,那1脚P_GATE信号是由哪里来的?还有这样直接短接Q31是否可行?

P_GATE图纸上找啊,Q14,就在Q31下面(图纸上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这个呢?趁着您在线,多跟你学习

PWOK是电源发给IO的ATXPG,你在图纸上搜一圈就知道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PWOK是电源发给IO的ATXPG,你在图纸上搜一圈就知道了

是啊,跟IOS IT8620E的48脚相连,是不是IT8620E也有问题了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跟IOS IT8620E的48脚相连,是不是IT8620E也有问题了?

不是,这个跟PWOK没关系,P_GATE才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,这个跟PWOK没关系,P_GATE才是

是不是Q358的2脚低电平就产生了?前面还受个ERPL信号影响吗? 得查好多啊

网友:
那你把Q14拆了,强制P_GATE信号为低,再烤机一天看看

网友:
PWOK是电源发给IO的ATXPG,你在图纸上搜一圈就知道了

网友D(2021-06-06):
也是这块板不触发,开关脚有5V,这个看哪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是这块板不触发,开关脚有5V,这个看哪里?

哇,这都被你挖出来了。这块板后来我没修了,放到现在应该很容易就修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