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Z87-DH3 开机秒掉电

楼主(2020-12-23):
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了 这个板子之前客人说 经常自动重启 ,现在触发 和秒掉电,测了一下  IO  126  127  电压不一样,没想那么多直接两脚相连在一起  现在正常开机了!

网友:
这样会有什么出现问题不、?

网友:
没想那么多直接两脚相连在一起  看了半天才看明白这句话  就是把126  127直连了嘛

网友:
这俩件电压本来就不一样吧

网友A:
你这样连接,126脚会不会干坏?

网友:
一个12v一个5v可以吗

网友:
检测电阻换掉不就好了,干嘛连起来

网友:
12v 5v vin检测脚去掉电阻直连没啥影响

网友:
能亮就行啊

亮了就是修好了

网友:
这样居然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样连接,126脚会不会干坏?

检测电压多少伏,忘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样连接,126脚会不会干坏?

同一个信号

网友:
高手,我不懂也知道12v和5v能一样吗

网友:
大胆操作,辣鸡可以啊!

网友:
+12和+5连到一块可行吗

网友:
当然不一样啊!一个12V一个5V

网友:
一个5v  一个12v会不会用不了多久就挂?

网友:
io检测电压  一般都是分压电阻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