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-70 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20-12-23):
联想E40-70 开机无显示,开机指示灯能亮,但屏幕无显示,是不是bios问题。

网友:
插键盘看看大小写灯亮不亮,看看电压都出来没有,再刷BIOS

网友:
一般能加电,指示灯就会亮,,这与亮机还差远着呢,,,

网友:
电流跑多少 内存过没有

网友:
你应该去维修店修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找维修店。自己会的话插上去看看电流跑多少或者用手电筒看是否暗屏

网友:
大哥你是维修人员吗?如果不是的话,就那到维修站去吧。这毛病估计你弄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