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ID不正常求救,有图纸和点位

楼主(2020-12-23):
二修机,EC换过。通电流表测接口psid,只有4V,通适配器是6V,到了场馆D极,场馆G极是5V待机控制,不对啊,不是先有psid才有公共点,再有待机的吗

12314-1.GR

网友:
不,不,不
PSID不对的话,系统无法识别适配器功率,就不能给电池充电,CPU会降频导致系统运行卡顿。
但是公共点电压还是有的,而且还可以开机进系统呢。

网友:
公共点产生关psid什么事?pisd不正常最多就是不触发吧。

网友:
HP的话这个不正常电源接口的灯就不亮,就不能触发

网友:
EC工作条件都没有,EC如何正常工作;不能正常工作,如何检测PSID。具体得看实物图原件是怎么装的,图纸不一定靠谱

网友:
谢谢大家,现在公共点17.4,查了24717芯片工作正常,

网友:
现在待机0.05,公共点17.4,我怀疑是3V5V那边有问题,不过没有具体方向

网友:
这个故障不是很好搞啊

网友:
看着有点晕

网友:
二修机了,被搞过好多地方

网友:
PSID不正常就是读不到电池 DCIN不能给电池充电而已,关 开机什么事了?

网友:
跟PSID有个毛的关系  修待机不正常吧  戴尔PSID又不影响触发

网友:
没有这个应该也能开机吧

网友A:
公共点17.4V? 这个板子的板号是多少,没板号不知道图纸咋帮你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公共点17.4V? 这个板子的板号是多少,没板号不知道图纸咋帮你看

我不是上传了吗

网友:
不好意思  12314-1.GR我以为不是图纸   这台机公共点17.4V是正常的,是PWM的公共点喔。
现在机子是啥问题?不触发还是不充电?

网友A:
看了一下图纸,不是PWM的公共点,,我修过这台机子 公共点17.4V是正常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一下图纸,不是PWM的公共点,,我修过这台机子 公共点17.4V是正常的

不应该是13.5吗你修好了测得?

网友:
清华同方检测针不正常,才会不加电,但是也会有公共点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应该是13.5吗你修好了测得?

17.4V是修好了测的  我看论坛也有人说13.5V也正常 具体原理我也不太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