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兄弟MFC7380打印机关上后盖就卡纸

楼主(2020-12-23):
兄弟MFC7380后盖卡纸,卡上部,纸张不会过上面的轮子,轮子彻底清洁了,故障时有时无,打印机插上电就自动开机,会不会电源部分有问题。

网友:
传感器或主板吧

网友A:
这个机器打印不干胶吗,如果有打印不干胶,可能是需要彻底清除上半部分的纸张通路。

网友:
谢谢指点!应该不是啊,打开后盖,纸能从定影完整的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打印不干胶吗,如果有打印不干胶,可能是需要彻底清除上半部分的纸张通路。

不打不干胶,就是打普通的A4纸,上面出口也没有传感器

网友:
打了二三十张现在又正常了,我估计是设计缺陷,哪里没有到位一点就不行,我也是醉了,差点就要从定影开始换起了,国产打印机精密度还是有待提高啊。

网友B:
出纸轮拆卸用毛巾弄干净。碰到过。弄的和新的一样

网友C:
这个好像没继电器,先搞传感器,定影组件,走纸路线那个胶壳子也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出纸轮拆卸用毛巾弄干净。碰到过。弄的和新的一样

出纸轮,你说的是纸盒上纸那个吗?还是定影那两个,定影的实在擦不干净,黑色的有点痕迹,再擦害怕没摩檫力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好像没继电器,先搞传感器,定影组件,走纸路线那个胶壳子也会

谢谢指导,这个就是卡在这个走纸线路了,把外面灰色的拆了,用手端着黑色的那个走纸壳,就能正常传纸到上面了,你的怎么解决的?
现在到是正常就害怕复发,影响客户体验,这应该是设计缺陷噶。

网友:
诺:liuhan:又卡了,就是纸上不去,定影到是没问题

网友D:
用手这样托起,就正常:exin:我也是醉了,哈哈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用手这样托起,就正常:exin:我也是醉了,哈哈

垫个东西下去给它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垫个东西下去给它

我想用砖头修理它了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想用砖头修理它了,哈哈

能正常打印就行  哈哈哈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谢谢指导,这个就是卡在这个走纸线路了,把外面灰色的拆了,用手端着黑色的那个走纸壳,就能正常传纸到上 ...

有些故障是莫名其妙的,之前我遇到一个惠普打印机,就一个塑料壳子,没坏也没变形,不换就卡纸,换掉就好了,我至今不明白为啥有这样奇葩的事儿【那个熟料走纸壳子装到同款其他机子也会引起卡纸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些故障是莫名其妙的,之前我遇到一个惠普打印机,就一个塑料壳子,没坏也没变形,不换就卡纸,换掉就好 ...

嗯,哈哈,我也发一套后盖来试试,不彻底解决心里不爽,多谢分享经验。

网友:
你最终怎么处理   我现在也弄这个问题  只是我的开机好像还有点问题      会显示一会儿无法打印  D1   过一会儿又能打印

网友F:
我的是出口处那个塑料弯道又点粘  处理了就OK了

网友(2021-02-28):
引用 网友F:
我的是出口处那个塑料弯道又点粘  处理了就OK了

谢谢,我全部清理一下就OK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把所有导纸轮清理了一遍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建议清理定影器上的分离爪的污垢

网友(2021-05-06):
明显出纸轮磨损

网友:
这种能擦掉真香

网友:
出纸杆问题

网友:
又学会一招,来学技术

网友:
最后面的出纸轮拆出来清洁干净,轴两头清洁,弹簧拉大点压力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