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5S PLUS 换新电池低温报警.不充电

楼主(2020-12-23):
如题目.尾插换了.电池换了.一样问题.第一次上换新电池开机会低温.再开机就不能开机了.停在小米MI界面反复重启.充不进电.需再换新电池才能开机.
请问可以查那里.新手.请指点下.多谢.

网友:
再换一片,不行查主板

网友:
好.多谢..我也是这样想的
因为没实力修

网友:
换热敏电阻

网友:
检查电池检测脚

网友A:
应该是电池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电池问题

换了三块电池了.三种品牌.亏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