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修改分享和軟體

楼主(2020-12-23):
1.使用HXD開啟舊的"可疑"BIOS.我們需要找一個特定位址(但若全部為FF-就GG了.要用另一種方式.這裡先不談)

2.開啟舊檔案後.起始位置為00000000.這一列都是FF   但-00000010 這一列就有數字.就從這裡開始
我隨便將9組字串反白.接著複製

3.現在-開啟剛下載的2503.CAP檔.會發現前端完全不類似(甚至不一樣)

4.接著點搜尋--->貼上字串--->選擇十六進位制---->按確定--->搜尋到的位址為00000810.就是這裡

5.從00000800開始是要保留的.往上都要框選準備刪除

6.刪除時會有詢問視窗--->按確定

7.仔細看.前端字串已經一樣.此時就可以儲存了

8.按文件---->另存為--->將此檔案另外儲存.就可以使用此檔案來燒錄

只能改桌機 筆記本不能

网友:
我的视频教程全部使用hxd

网友:
主题

帖子

会员等级:金牌维客

发消息

网友:
这个软件还没研究过

网友:
其实我都没看懂

网友A:
其使很好理解 我是從國外論壇分享來的 我當初也是看不懂 爾這個方法也蠻實用 測試成功沒問題 現在從官網下載bios都是cap檔 比較多 用普通編程器刷cap檔 是不開機的必須分離bios 刪掉最前排00000000~~~00000790
如何分辨cap檔 用03hxd軟體打開cap檔 會看到00000000~~~00000790最前排都是數字碼 如圖一樣  普通編程器刷出來bios都是 bin ron 檔 當然高級一點編程器他會自動轉檔 普通編程器刷出來的檔 用03hxd軟體打開 會看到最前排都是ff ff ff ff ff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再來最初數字碼 這才是正確開機碼 如圖上

网友:
一看就知道是AMD的板子    英特尔不是这样开头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使很好理解 我是從國外論壇分享來的 我當初也是看不懂 爾這個方法也蠻實用 測試成功沒問題 現在從官網下載bios都是cap檔 比較多 用普通編程器刷cap檔 是不開機的必須分離bios 刪掉最前排00000000~~~00000790
如何分辨cap檔 用03hxd軟體打開cap檔 會看到00000000~~~00000790最前排都是數字碼 如圖一樣  普通編程器刷出來bios都是 bin ron 檔 當然高級一點編程器他會自動轉檔 普通編程器刷出來的檔 用03hxd軟體打開 會看到最前排都是ff ff ff ff ff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再來最初數字碼 這才是正確開機碼 如圖上

哦,我看懂了,是不是用备份的看开头,然后去下载里面找到对应位置,之前的都删掉就行了?

网友:
台湾话?我咋看不懂

网友:
就是CAP去掉文件头的方法

网友:
华硕的BIOS也是这样的,另外外这个软件跟winhex
那个好用?

网友:
繁体字看着费劲。

网友C:
楼主辛苦了,虽然看着繁体字费劲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哦,我看懂了,是不是用备份的看开头,然后去下载里面找到对应位置,之前的都删掉就行了?

是的.....................我目前是測試英特爾板子华硕 H97-PRO GAMER  ASROCK_H87 PERFORMANCE 1150腳位
和1155腳位 z68板子都沒問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的.....................我目前是測試英特爾板子华硕 H97-PRO GAMER  ASROCK_H87 PERFORMANCE 1150腳位 ...

笔记本应该也可以吧。华硕最多cap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辛苦了,虽然看着繁体字费劲。

對不起 讓你看繁體字費勁了 以後發文字多 我會翻譯簡體字 好讓大家看文 不會那麼費勁謝謝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笔记本应该也可以吧。华硕最多cap的了

我自己沒試過 手上沒有筆記本  聽人說可以 應該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