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3111升级固件

楼主(2020-12-23):
今天闲来无事,维修两块PS3111芯片的固态盘,一块120一块240G,方法是一样的,就是刷固件,但是数据是没有了,要数据还得用PC3000 SSD,跟大家分享一下

网友:
工具是网上下的,网上说可以先解锁,再修复,试过,无效,报错,,等半天报Writeinfoblock failed

网友:
用里面的Flash id可以看查看硬盘型号变成SATAFIRM S11就是掉固件了,能认容量,不能分区

网友:
最后升级固件用的FM2101的,最后一个版本,报错,第一个可以,一次性成功,别的没试,有碰到的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下载试试,我有好几块PS3111的 开不出来

网友(2021-03-13):
我有好几块PS3110的 开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