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求;Dell 15-7572的原机BIOS‘芯片’型号

楼主(2020-12-23):
Dell 15-7572的原机BIOS‘芯片’型号,电脑来时BIOS被动过,怀疑把BIOS芯片换了,论坛里有说刷低电压BIOS好的。求证实一下。

网友:
BIOS芯片不讲究的,电压自己表量一下即可

网友:
华邦25Q128JV

网友(2025-03-01):
直接量下电压不就行了吧,一般都是 3.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