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刚买的THINKPAD W541 亮机bios LKM-1 WS MB 12291-2 48.4LO13.021

楼主(2020-12-23):
原机故障亮屏慢,且会断电,论坛的BIOS刷了都不行,怎么回事?气死我了,又得花钱买
板号:LKM-1 WS MB 12291-2 48.4LO13.021
I7独立显卡Q1的
实测亮机

4M LKM-1 WS MB 12291-2 THINKW541 4M.bin

8M LKM-1 WS MB 12291-2 THINKW541.BIN

网友A:
实测真正的好用的BIOS
注意这机器显卡有Q1和Q3区分的
这个是Q1能用的!
如果试的没问题,请回复支持!

网友(2021-03-03):
引用 网友A:
实测真正的好用的BIOS
注意这机器显卡有Q1和Q3区分的
这个是Q1能用的!

Q3不能用吗? 我这台是Q3的。。唉。。。。

网友B(2021-09-17):
bios 没问题 亮机快  型号 和显卡都能对上  我这边是2个一起刷的  机器原故障 是报警  不过内存 换过内存也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 这机器 必须用原充电器开机 我用的是170w的电源 用可调电源转接头 电流跑到1.7a左右 就掉电

网友(2023-04-09):
引用 网友B:
bios 没问题 亮机快  型号 和显卡都能对上  我这边是2个一起刷的  机器原故障 是报警  不过内存 换过内存也 ...

我刷了可以正常点亮。,为什么会有BIOS密码?进不去~~~

网友:
我刷了可以正常点亮。,为什么会有BIOS密码?进不去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刷了可以正常点亮。,为什么会有BIOS密码?进不去~~~

密码不一定在bios芯片里面 也有可能在ec 安全tpm芯片里面

网友(2025-01-02):
昨天收了这个型号的笔记本,故障是开机报警5声响,连续两次。电流表有明显内存跳变。BIOS刷了无效,CPU型号SR15L i7-4800MQ,更换成i3-4000M故障解决!!!!

网友(2025-03-03):
  给大家合起来

网友(2025-11-14):
我Q3显卡也能正常用  都通用的  这机型主板  不装独显也都是能正常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