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matebook14不开机,

楼主(2020-12-23):
华为mate book 14不开机,电流表不显示
故障现象:不开机,插电流表不显示电流和电压
维修过程:大致看了一下板没有烧板的现象后,开始测各大电感阻值,发现都正常,直接上电流表看电流,发现插上电流表没有任何反应,电流表黑屏像断电一样,果断测typec的阻值,发现也正常,开始推测问题原因,打了一下公共点的电压,发现有5伏,但是在不停跳变2.3和5.4直接不停变化,直接拆掉充电电感再测,发现电流表可以显示了,但是亮一下就断电,推测问题应该在pd或者充电芯片附近,打一下两者的阻值,发现基本没啥问题,拆除法上线,先把充电芯片拆了,发现故障依旧,排除,直接拆了type c出来的两个电感,发现有5伏固定了,而且电流表也显示了,然后这个线上只有两个地方没拆了,一组上下管和pd,上下管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,只会短路,所以直接干……加焊PD,有点懒,不想换,加焊后发现可以开机了,把拆下来的东西装回去,直接上机测试,发现电流跑到1a多,正常开机电流,大致测了几个供电正常后就亮机了,刚想放下去,发现故障又出现了……看来偷不了懒了,直接换了个PD,ok,完工

网友:
楼主技术赞一个

网友A:
配这图难道是楼主的真实写照

网友:
这机器现在还有图纸吗

网友:
请注意用图

网友:
配图太凶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配这图难道是楼主的真实写照

有点真实

网友:
社会就是这么真实

网友:
好多没有图纸

网友:
难道这是维修界中传说的"点位图"

网友:
坦白说被图惊吓进来的,还以为楼主把机主电脑里隐藏的武功秘籍放上来呢!

网友:
配图太有内涵了

网友:
。。。这配图,比维修的心得还阔怕 !吓到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