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B85-PRO GAMER RG 维修指南

楼主(2020-12-24):
华硕 B85-PRO GAMER RG维修指南

(5)Asus B85-PRO GAMER RG 维修指南.pdf

网友:
没注意看,下载要10积分!!!!!

网友(2021-03-13):
下载分不够咋办啊

网友(2021-05-06):
有总比么有好

网友A(2022-03-14):
这个主板触发掉电。。。。。。正在修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主板触发掉电。。。。。。正在修······

请问,修好了吗,我也有一块是开机了风扇转一下又停,反复这样,Cpu电压都有了

网友(2022-05-16):
这板子坏的不少啊。